伺服阀额定流量选的过大或过小对控制精度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5-10-08):
关于伺服阀:如果对于伺服阀额定压力相同时,对于额定流量选的过大或过小对控制精度有什么影响?例如:对中机构,要求工作压力为100巴,流量为16l/min,如果使用8l/min或者使用32l/min的伺服阀对纠偏效果能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2008-04-11):
一般而言,选小了肯定不行,那么选的过大,浪费!50%-80%为宜。这样既能满足高频响,又能保证速度和精度控制要求。

选用MOOG伺服比例阀D661-G030HOAA(B)6NSX2...应该是首选。

网友B(2008-10-14):
选小了肯定不行,那么选的过大,浪费!50%-80%为宜  1楼的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