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202显示OC-A

楼主(2005-10-08):
国庆前突然停电停机,节后运转显示OC-A.跳机时电流是2.1A,负载正常.带空载电机正常运行,三相输出电压平衡.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应从电机和检测电路着手考虑

网友B:
你先把驱动的电解电容换一下,看有没有作用,有变频器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A:
对了,你先看一下加速时间加大一点怎样.0311-83919468

网友C:
驱动板坏。,整个板换了。我有旧板给你

网友D:
驱动滤波电容、PC923/929

楼主:
上电后,查霍尔HY10-P输出端电压,有一只电压有0.2V.是这个原因吗?请问哪里有买或代品? zjlsy29@163.com 谢谢!

网友C:
霍尔HY10-P我有

楼主:
更换了驱动电路上电解小电容后,带载正常运转.谢谢各位!

网友E:
请问一下,我这里有一台台安的变频器N2系列的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OC,请问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F:
驱动电路有问题或电流检测故障

网友G:
富士P7得数据输不进去,存不住,机子别的正常,只能按以前得数据运行

网友H:
给我电话,也许能帮上你。0512-51580318

网友E:
请能不能说详细一些,驱动电路是没有问题的,请问一下问题还可能在什么地方?

楼主:
把驱动电路.检测电路的电源滤波小电容全换了!

网友E:
现在是N2-3.7KW的变频器,上电运行显示OC-A,但是电一会儿变可以运行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请回答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H:
把驱动电路滤波电容换了就OK

网友I(2005-11-15):
同意精良兄弟的见解.

网友J:
可能是控制板坏

网友K:
N2台安变频器无显示,跳oc或oc-a,换掉所有100UF电容OK。
启动后如还跳oc,13812877828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2006-01-05):
请教各位楼上的大侠,台安的变频器使用下来,感觉其性能如何?

我们正准备使用它替代ABB。

楼主(2005-10-08):
国庆前突然停电停机,节后运转显示OC-A.跳机时电流是2.1A,负载正常.带空载电机正常运行,三相输出电压平衡.请各位指教!谢谢!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网友(2006-01-05):
台安的变频器技术是台安的还是安川的?恭候大家的信息。

网友E(2006-04-17):
各位大家好,请问一下,我现在手上有几张安川616G5的主控板,现在一上电变显示的是CPF00,说明书说是的是接线不良,但我换了一张好的后就可以了,我也把主板上的I/O块也换了,还是不行,有的说把程序重新写一下变可以了,请问一下是哪个芯片的程序掉了,该如何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