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转速传感器问题

楼主(2005-10-08):
本人想用霍尔转速传感器做一个20000转/分的转速计,在霍尔传感器上接电源12V,当磁钢靠近霍尔传感器时,输出端用示波器测为Vpp=1V左右,频率为50HZ的近似正弦波,由于没有这个传感器的型号、资料,请问这些数据是什么意思,我要设计电路该如何下手,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用测速电机不行吗

楼主:
要求是用这种传感器,请大侠们顶啊,小弟急求

网友B:
50HZ * 60 秒 = 3000 转/分。放大整形后计数即可。

楼主:
哪就是说这个传感器只能测3000转/分了,我是把磁钢一直放在传感器的边缘.

楼主:
霍尔传感器是不是磁钢经过一次就输出一个波形啊,是不是这样的啊,请大侠指教. 大家继续顶啊

网友B:
‘磁钢一直放在传感器的边缘’?跟着转没?

网友C:
楼主就是要一种叫霍尔齿轮传感器的东东啊!

网友C:
楼主你的信箱多少啊?我把资料发给你看看

网友D:
如何把资料发给你? 产品介绍 【在线联系厂家】  【更详细介绍】 ·检测钢质齿轮或其他移动铁质目标物 ·内置脉冲形成放大器保证大间隙超低速检测 ·两种输出类型 ·3/4"外径不锈钢材质外壳 ·环氧树脂灌封,耐油,粉尘,湿气干扰。 功能描述: LMP系列检测亚铁目标物时,灵敏度高于标准磁性开关几个数量级,安置一个高增益前置放大器&信号处理线路于其中,保证大间隙和超低目标物线速度的检测。LMP具有抗噪功能,10KHz响应频率。不锈钢感应极齐平安装到塑料检测面,易于设定间隙并排除了极片对移动目标物的阻碍。

网友D:
产品介绍 【在线联系厂家】  【更详细介绍】 特点: ·自供电,无须外部电源 ·工作温度范围宽 ·环氧树脂罐封,坚固外壳 ·不受粉尘,油和水的干扰 ·无须维护 ·低成本 功能描述: 磁性开关包括一个永久磁铁,一个磁极片和一个感应线圈,全部封装于一个圆柱外壳内,目标物如钢,铁或其它磁性材质,当非常近地通过其磁极片时引起线圈和磁极之间磁通的变化,来产生一个电压信号,电压信号的大小决定于磁性目标物的尺寸和接近速度以及接近距离,信号极性决定于是否朝向或远离极片运动。磁性开关用于检测齿轮上的齿数或星轮,定时皮带轮;螺栓头,键槽或其它移动机械安装目标物的检测,典型目标物和生产的信号波形如下图。 电磁开关的选配: 选配一个磁性开关仅是选择开关到齿轮(或其它目标物),来提供足够的输入信号给转速表速度开关或其它设备用以在要求的最低速度工作。磁性开关的开路输出与速度成正比,一旦满足最小工作速度的条件,剩余信号将在高速时有效。应用和订货信息表中"1—V阈值速度”列提供了估算最小工作速度的简便指南。该值为参照齿轮的线性表面速度,用以产生一个1—V峰值,在间隙为0005"的开路输出列出的参照齿轮用于接近开关时的最优尺寸,由图1—B定义。RPM列用于60齿运动的表面速度。相同速度下,大齿轮提供大约相同或稍大的输出,小齿轮将产生一个稍低的输出。"最小齿轮尺寸"列指出当使用参照齿轮为最小径距时输出下降40—60%。非常小的齿轮和极片尺寸有关,将明显地降低输出。(如1A所示)。当目标物为齿轮以外的其它目标,阈值输出依据参照齿轮的相关尺寸估算。 1—V阂值速度基于0.005"间隙。在应用中,当间隙不能维持或间隙变化导致与检测齿偏心时,由图2的曲线提供一个修正系数。在低速或低的输出频率下,通常电气负荷的影响为最小,然而,由于高频载荷或低阻抗输入而产生的输出压降基于输出阻抗数据可被估算。

楼主:
回周公,一直放着,没转, 哪怎样确定这个传感器的参数啊,请继续回答哦,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但我现在要求是用这种传感器

楼主:
回中霍传感,我是要做转速计,你有霍尔转速传感器的资料吗 邮箱:wxd134@yahoo.con.cn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当有磁钢靠近传感器时,传感器输出50HZ波,是吗,这样来说很简单呀,和我们联系吧025-86419504-16 南京中旭科技 开发部 王耀

网友B:
XINGDAN:‘一直放着,没转’那是交流电感应的。 :(

楼主:
哪请问怎样才能确定这个传感器的参数呢,比如能测多少转速,是不是传感器检1秒钟测到10次磁钢,输出就为10HZ呢,这个就是它的转速值吗

楼主:
周公你可以说的详细些吗,在线等,加我QQ:107589613 我晚上多在,或你可以告诉我QQ,谢谢

网友D:
xindan 我们有现成的产品,为何不来联系呢?美国进口。既有传感器,又有二次仪表。 henryshi2003@hotmail.com 资料随时可以发给你。QQ:329360862

网友B:
XINGDAN: 加你没反应! 以后不要‘在线等’。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昨晚有点累睡了,实在抱歉

网友C:
XINGDAN,您好. 传感器资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F:
传感器资料能否发一份yhl-bj@163.com

网友C:
传感器资料已经发到你的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G:
我也要资料~~能不能也给我一份啊?谢谢了!!health_pig@yahoo.com.cn

网友H(2007-04-22):
中霍传感:
您好!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霍尔转速传感器技术资料?谢谢!邮箱:ganyiqiang2003@163.com

网友I:
呵呵 我來遲了
請參考www.panlin.com SD9p高速傳感器 與樓主要的都相同 現貨是5V方波輸出 1Vpp多用在PCB主軸上
SD9P 直徑9mm*6.5(h)mm IP68 輸入電源5-24V 50KHz 最高測速可達500,000rpm(6 pluse/圈)

网友J(2009-03-07):
大家好,我需要测量发动机转速的资料,我邮箱:ANKE_SZQ@163.COM,谢谢

网友K(2009-04-23):
我也需要一份转速传感器的资料,能否发到我的邮箱,谢谢!!lingyang_219@sina.com

网友L(2009-06-03):
我也需要转速传感器资料,谢谢啦 ganenxin519@126.com

网友M(2010-12-11):
我最近要设计一个自行车超速报警器,也需要用到传感器,但以前没用过,也没买过。听说买磁钢和其他什么的。不知具体怎么买,怎么安在车轮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