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搞好久了,还是没头绪

楼主(2005-10-08):
各位大侠: 先谢谢你抽时间看我帖子。我在开发控件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我想从一个窗体调用propertypage里面的一个属性比如opcserver之类的,但是我发现不能在其他地方调用propertypage里面的东西啊,除了直接读里面的值。不知道你能不能给我点提示,或者告诉我个好地方让我查查去,我实在没着了,帮帮我好吗?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哥,给我点提示好吗?谢谢了

网友A:
您说的还是不是很清楚。您的开发环境是vc吗?您说的“我发现不能在其他地方调用”所说的其他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楼主:
先谢谢大哥了,是我表达不够清楚,不好意思哦 我是用VB开发的ActiveX控件,我是想在属性页上面点击一个Command控件之后出现另外一窗体,然后从那窗体上选择我要的项目,在按下确定之后,能在我的属性页上面的一个Text上显示出来,就是这样。但是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可以把窗体调用出来,按确定之后我实现不了在属性页上面显示。我做了以下尝试: 1. 我先是想用不断读,直到窗体上选择好后就能读出来,但是我发现递归调用会满堆栈的。 2. 我还想用个Command_click事件来触发,但是在属性页上写不出窗体上某控件的触发事件啊! 3. 于是我又想在窗体上按下确定后调用属性页上的一个子程序完 成,但是最后发现调用不了,“该属性不可用” 哪位大哥帮帮忙好吗?迷茫中啊我!

楼主:
是我没说清楚还是怎么了? 有什么好方法告诉我好吗?

网友B:
步骤: 1,给属性页增加一个变量,用于保存需要的字符 2,给窗体同样增加一个变量,用于保存你在窗体中所作的选择 3,在窗体的确定事件中将所选择的内容赋值给增加的变量 4,在调用窗体的事件中将窗体的那个变量值赋值给属性页的那个变量,并显示

楼主(2005-11-09):
  非常感谢楼上的大哥,那么仔细的给我答复,谢谢拉
  我后来发现是我程序有点问题,我改了之后实现了不断读取的问题,可以读到了,你说的办法应该也不错。但是我后来发现的问题把我们的方案都否决了。做成的控件根本无法调用窗体。最后,我只好直接用了个combobox直接选择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