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速器590的参数读取

楼主(2005-10-08):
请教各位高手,我用590的参数读取软件CELITE ,怎么读不出来啊?590里面有哪个设置需要修改呢?

网友A:
注意是串口的参数设置,电缆使用的是原装的电缆吗?如果是自己做的就需要测试有没有问题。

楼主:
新的机器买来可以读取,但是现在使用的机器不行,P1的参数改成CELITE,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谁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