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与丹东华通PDM800AC的问题

楼主(2005-10-09):
第一次用丹东华通的PDM800AC三相电量变送器来测量电机的电压,三相电流及电量,用的是modbus设备,在实际应用中,总是随机出现一些错误.现场是PDM800AC采集的数据,通过485总线出来后,接到电台,无线传输,请各位帮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PDM800AC与mcgs应怎样连接,谢谢.E-mail:zzhzhouou@163.com

网友A:
可能无线电台干扰较大造成,如果不通过无线电台是否数据采集正常?建议购买好一点的电台,如MDS的

网友B:
使用MCGS与丹东华通的PDM系列仪表连接没有任何问题,标准MODBUS设备.我们已经在多个项目中成功使用.至于通过无线数传电台进行数据通信也没有任何问题,楼上说的不错.建议如下:您可按如下步骤测试: 1、MCGS与仪表直接通过232/485转换模块连接成功,数据显示正常,记住:PDM仪表内部地址转成10进制后加1(例如:A相电流地址为123,在MCGS中选取124即可,这个测试一下就可搞定); 2、上一步成功后,再换用电台进行测试,你就当电台将串口线无限延长而已,当然,电台中相应数据应设置正确,这个可查询相应资料。 您说的随机出现一些错误,不知是什么错误现象?细心分析很好解决。 罗嗦如此,不知能否有用,呵呵。 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实际中采用了两种方式:一种是485出来通过485/232模块,直接进串口,这种方式有时出错,出错的机率很小;另一种是485出来后到电台,无线传输,这种方式,出错的机率很大,总是以2的多少次的形式出现.我自己感觉,第一是可能是现场感扰的问题,第二可能是无线电台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传输的错误总是2的多少次方呢.另外还有一点,在mcgs的modbus协议中,用的是功能04,只读,16位二进制数,寄存器转为10进制后,已经加1,烦请各位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