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速度

楼主(2005-10-09):
我想问同一机中两串口之间的传送速度和两台计算机串口之间的传送速度是否是一样的?一般要多长时间。 我现在实际采用的是在两台计算机串口之间传送数据,但是感觉很慢,不知道有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提高传送速度的?谢谢!

网友A:
波特率多少?

网友B:
串口的波特率决定传输速率,波特率可以设定,从2400~115200bit/s可以设定,传输时你可以检查一下你所用串口的波特率,波特率越高传输越快,当然,和普通的网络接口是没法比的!

楼主:
我用的是组态王里的串口,组态王推荐的通讯参数是9600,8,1,偶校验。

网友C(2005-11-12):
PCMCIA串口卡(笔记本串口卡)是个选择之一

1 USB转串口,兼容性稍差,价格便宜,不能连接PLC等,可满足部分需求。
2 端口复制器、扩展圬兼容性好,价高。
3 PCMCIA串口卡,兼容性好,可连接PLC等工控设备,性价比高:)

http://www.peijian.com.cn 上有介绍,你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