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版主,为甚麽不开一个安川的论坛呢?

楼主(2005-10-09):
(无正文)

网友A:
目前,关于安川的还不是太多,等大家讨论的关于安川的话题稍多一些,就会专门开安川论坛的 。 多谢您的支持!

楼主:
据我所知,安川的伺服用的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在华南;我先体格问题,请高手解答 安川伺服里面有两个参数PN217,PN218是用来设置上位控制器指令倍频的,可以设置1~99,PN510和PN51C是用来设置倍频输入输出的,软件版本要求32以上,我把所有的要求都满足了,怎麽还是不能倍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