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道规格”“AB10-C14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5-10-09):
各位大侠好: 近日小弟在做一个化工方面的项目。在流程图中发现管道的标识为: GTA51019-25-AB10-C140,请问“AB10-C140”是什么意思?再有您能否提供更丰富的管道材质方面的知识? Thanks!!!

网友A(2008-12-04):
AB10-C140

A的位子:表示耐压等级,A应该表示的是300

B10的位置:表示材质,B10应该表示的是10#钢

c的位置:表示保温噪音,c应该表示的是保冷

140的位置,没见过,记得规范上米有啊,猜测是保冷材料厚度140mm  哈哈

网友B:
AB的控制器产品主要有功能强大的ControlLogix(可选择多达17槽机架,多种数字量模拟量及特殊I/O),高性价比的CompactLogix,也有适合中小型系统的SLC500系列及经济型的MicroLogix控制器等.
AB的新型PF变频器有八个系列,满足低端的简单调速到高端的灵活控制.

:甘庆宁13459141670
邮箱: ganqingning@yahoo.cn QQ:277375575将竭诚为您服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