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有完整的三菱编程口通讯协议

楼主(2005-10-09):
请问哪位有完整的三菱编程口通讯协议

网友A:
多数都是不完整的。据我所知国内几家组态软件所编写驱动的三菱编程口通讯协议都不是完整的。您可以把您的需求提出来,比如要读取哪几个类型寄存器的数据,多数都有协议。

楼主:
先谢谢你的回复。 设备强制中的地址公式:Address=Address * 100h + (*) (必须为4位,不足4位前面补0) 注:*号所代表值: C:14 M:8 T:6 Y:5 X:4 S:0 如对M2置位,则为地址为:2*256(100H)+8=0520 转为十六进制为:0208 再换为ASCII就是: 30 32 30 38 但对M400以上置位又应该如何写呢?

网友B:
我有完整的通讯程序 VB编写的 需要跟我联系 sheng_f@sohu.com

网友C(2008-09-02):
我有完整的编程口通讯协议和 VB编写的通信程序。 需要跟我联系QQ :277618311     Email:jianjun0993@163.com

网友C:
D 0到D8500 都能读写。M0 ----- M1535;Y0 ------Y77,Y100-Y177;X0-------X77,X100-----X177;D0 ------D 8500

网友C:
通过破解三菱编程软件的通信控件。协议和网上流行的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