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正尝试用CP430实现RS232通讯

楼主(2005-10-09):
1.新建后 select type of the new application object中选择应选择cyclic object来写入dvdframe的程序吗? 2.想尝试让串口助手发送一串数据然后回应相应的数据可以用帮助中的例子,可是例子好像总有错误

网友A:
您应该选择cyclic object来建立您的应用程序。 帮助中的例子有些有错误,仅供参考。 建议您参加贝加莱公司的初高级编程培训或是购买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原理及应用》及《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高级技术》,这应该对您有帮助。

楼主:
\pgm\109test\cpu\test1.c:(59):Error: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FRM_xopen'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错误呢 例子中的符号错误我修正了 可是`_FRM_xopen'`_FRM_read'等等都会出现这样的命令错误

网友B:
在你这个test1.c所在的任务下插入dvframe库的头文件dvframe.h和库文件libdvframe.a,这两个文件在\library\dvframe下的i386或m68k下。而且c文件要#include "dvframe.h"。

楼主:
谢谢指导^_^ 我看了一下《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原理及应用》及《可编程计算机控制器高级技术》这两本书 的确是针对这个来编的很有帮助谢谢 还有我把这两个头文件库文件加入后可以调用了谢谢^_^

楼主:
我利用帮助中library/dvframe的例子1 做一个同样的程序 从串口向面板发射一个数据 让同样数据从面板的output numeric中显示出来 data point以及status应该取读的是什么呢

网友A:
如果您使用的是贝加莱的面板,可以使用ASIMA库来完成上下位通信,相对dvframe简单方便很多。变量填入Output Numeric中的Data Point。

楼主:
These Automation Runtimes have to less memory, that the AsIMA could be efficient implemented. 所以不能用ASIMA只能用DVFRAME了。。。

网友C(2013-07-06):
我这有一款MCGS的触摸屏只有串口R232,以及贝加莱X20CP1483,想把它们通过串口232通信,该如何使用DVframe库啊,库里的例程直接就可以用嘛?需要修改吗??您那里有例子吗?可以给我发一份吗,很是感谢!shaohs1989@163.com,感谢感谢

网友D(2013-09-29):
MCGS的触摸屏应该有Modbus 的协议,贝加莱这边坐从站,走modbus协议。

双方编写都方便。

DRV_mbus - Function blocks

MBSOpen() The MBSOpen() function block configures the interface and initializes the internal structures that are required. Up to 16 devices can be operated simultaneously (see DVFrame).
MBSlave() This FBK operates the ModBus protocol in runtime. It responds to queries from the Modbus master (MBMaster() or MBMCmd() and operates (write / read) the simulated Modbus variables (MB0[x], MB1[x], MB3[x], MB4[x]).
MBSClose()

网友E(2018-08-02):
各位大侠:

     有哪位知道贝加莱数控系统螺距误差补偿方法,编制程序和补偿文件放置位置。谢谢!

一、比如:X轴检测(0-500)mm, 机床需要走一步停4秒,我需要走的程序:

GO1 X0

G04 4.

GO1 X100

G04 4.

GO1 X200

G04 4.

GO1 X300

G04 4.

GO1 X400

G04 4.

GO1 X500

G04 4.

GO1 X501

G04 4.

GO1 X500

G04 4.

GO1 X400

G04 4.

GO1 X300

G04 4.

GO1 X200

G04 4.

GO1 X100

G04 4.

GO1 X0

G04 4.

    贝加莱系统,需要编个这样的程序,方便检测。需要知道程序文件的头和尾。

二、如果机械坐标和工件相对坐标不一致,怎么把工件相对坐标改成和机械坐标一致。

三、补偿文件放置的路径。

网友F(2019-01-03):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侠:     有哪位知道贝加莱数控系统螺距误差补...

AS HELP中有,要测试一张表,整个行程测一些点,记录一系列。

电机走的距离,激光干涉仪测量距离

然后应用这张表补偿,就是矫正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