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试用版的组态王是不是不能选择其他的设备配置?

楼主(2005-10-09):
用试用版的组态王是不是除了用亚控仿真PLC外,不能选择其他的设备配置?好比欧姆龙的

网友A:
好像不是这样的,组态软件的试用版与正试版的差别一般有如下区别:1、试用版没有加密狗,2、试用版的点数受限,只有64点左右,3、试用版的运行时间受限。其它的功能跟正式版试基本一样的!另外,这个问题应该放在“自动化软件”的论坛里比较合适。

楼主:
呵呵,谢谢,我刚刚学习,还不是很明白,可是当我在配置设备时,我选用OMRON的HOSTLINK的串口时,系统提示我该设备的驱动程序没有正确安装,请问我该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