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求助 三菱FR-A540在电机速度控制上的应用

楼主(2005-10-09):
各位大虾,我想用FR-A540变频器做电机的速度控制,具体是用一路模拟信号做为速度设置,用另外一路模拟信号作为反馈速度信号提供给变频器,让变频器做闭环PID控制,不知是否可以实现!请教了!我察看变频器使用手册发现该变频器没有模拟反馈输入端。

网友A:
你反馈模拟信号是用来控制温度或压力么? 需要4-20mA电流反馈(A500),内置PID功能, Pr128-134

网友B(2006-04-10):
可以
看手册

网友C:
不可以,采用编码器作速度反馈。

网友D(2006-05-29):
可以用艾默生EV1000.

网友E:
我最近也碰到类似问题,解决方法是和变频电机厂家协商,让他们在电机上加一编码器作反馈输入回变频器带光电显示卡的接口。

网友F:
A700系列可以做速度闭环(另加A7AP卡)和定位

网友G:
采用编码器作速度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