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救助!!

楼主(2005-10-09):
我使用LG(CPU-K120SE) 在第一次联机写入了8位密码。可我重新联机时输入8位密码,却被告之密码无效,现在程序改不了,请问怎么办。急急!!!!!!!

楼主:
或者消除原程序也可以,只要PLC能用就行。请各位大侠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只能找人解口令了!

网友B(2005-11-11):
连清除程式也不能去除密码吗?

网友C:
软硬件版本冲突问题,这样事件基本上在去年的5月份左右就已经大部分处理掉了.
第一,你不是从正规代理拿货,第二,代理商没有给你提供最新版本的产品.
解决方法:
第一:提高软件版本3.63/3.62,适应最新的硬件版本1.6/1.7.
第二:降低硬件版本1.5,适应老的软件版本3.6
获得途径:
1、问供货上要!
2、www.gongkong.com/www.lgis.com.cn下载
3、找反应堆zhangpeilg@21cn.com提供全新软/硬件版本程序

网友D:
呵呵呵,改用海维深的V80吧,只要复位就可以复原密码了,同时RAM内的程序被清掉而ROM的程序仍保存。

网友E:
有个万能密码呢

网友F:
有,但知道的人不会告诉你,不过我不知道。

网友C:
你这个问题不是密码问题。你又没有丢失密码!!仅仅是版本问题。所以最好按照我的建议去做。

网友G(2006-07-10):
我能解啊.10分钟搞定啊.QQ:303723108 电话:13778857623

网友G:
我已为不少人解过这种型号的PLC了.没密码内存都清不了啊.QQ303723108 电话:13778857623

网友H(2006-12-04):
可以彻底清除的
lg可以的

网友I:
使用解码软件.

网友J:
使用3.62版本的全部清除。这样程序也就没了。如果不能全部清除的话是你的PLC软件版本太低。可以升级的。

网友K:
将电池拔掉,将CPU板上的电解电容放电。
程序全部清除。
试试。

网友L:
就是版本的问题.换3.62的英文版或者更高OK了,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H:
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程序全部清除

网友M:
放电啦...把电池拔掉..10分钟左右就OK..完全清除

网友N:
反应堆是专业人士,他的方法值得考虑!其它都是下策,诸位不厚道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