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MR-E伺服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5-10-09):
PLC用的是FX1N+FX2N1PG控制二台MR-E伺服,一台为旋转角度另一台行走.设备调试结束到客户那边一个多月一点问题多没有.但现在出现1PG控制的那台伺服原点回归不准.原来设定有DOG信号后电机减速转二圈停止.但用用现在一圈就停了.换个原点开关能好个一二天有不了.现在只能一碰到DOG信号就停止.不过速度就不能很快了.那位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零点信号的线有问题?“换个原点开关能好个一二天有不了”是什麽意思?

网友B(2005-11-22):
开关位置不好?

网友C:
有用到1PG的话,就要看你零点是采用什么方法来做动了。没有近点吗?
我现在也接触了1PG,应该动作上不一样。(伺服原点回归不准.原来设定有DOG信号后电机减速转二圈停止.但用用现在一圈就停了)这种情况下把电源关掉从找零点可以吗?我遇到过伺服偷跑的情况

网友D:
换个高性能的原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