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转换

楼主(2005-10-09):
请教一个问题,望高手解决 传感器的信号是4~20mA,我们需要的信号是0~10mA,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A-V转换芯片或者是转换电路

网友A:
我公司有现成的变送输出带显示仪表,你可以不要显示.只要4-20MA变0-10MA功能输出就行. 北京昆仑天辰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TEL:010-62562764 胡先生

网友B:
你买个专用的信号转换模块就好了,在网上去查下,有的!!!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