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4~20mA-0~10mA转换电路

楼主(2005-10-09):
请教一个问题,望高手解决 传感器的信号是4~20mA,我们需要的信号是0~10mA, 请问有没有这样的A-V转换芯片或者是转换电路

网友A:
用普通运放加几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司的HY电量传感器可以实现。(是否需要前后级隔离,这很重要,我们都可以做)和我们联系吧!025-86419504-16 南京中旭电子科技开发部 王耀

网友C:
楼主:这样的现成产品太多了,给我个电话? E-MAIL:leiyud@online.sh.cn

网友D:
直接用一个 I/I隔离转换IC,就可以实现4-20mA转0-10mA。 型号:ISO A-P-O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id=35

网友E:
如需要此产品,可以与我联系010-58731238-807,我们是专业做此产品的厂家

网友F:
买个配电器不就行了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 我发现我犯了一个巨大的愚蠢无敌的错误。 转换电路应该是转为0~10V的电路,不好意思。

网友E:
没问题啊

网友G:
隔离放大器,没有问题.德国Knick世界最专业的隔离放大器生产提供者. 上海办事处 021-29763282 装双云

网友H:
信号两端串一个500欧姆的精密电阻,测电阻两端电压,2-10V。不行就买个转换模块。可编程的信号转换模块IAMA3535,美国红狮原装进口,还有一个现货。021-64859191-311/13370269729 ,明天在昆山

网友D:
直接用一个低成本、小体积的电流转电压( I/V )隔离转换IC,就可以实现4-20mA转0-10V。 型号:ISO A4-P2-O5 详细技术资料: http://www.sun-yuan.com/chinese/view_product.asp?id=35

楼主:
我的联系电话是021-64077621 谢谢大家 可以联系小张 或者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