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系列PLC

楼主(2005-10-09):
300系列PLC中有很多品种,请教一下几种的参数,那些是CPU上有PROFIBUS通讯接口的 6es7312-1ad10-0ab0 6es7313-6ce01-0ab0 6es7313-6ce00-0ab0 6es7313-5be01-0ab0 这几款和315的CPU相比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谢谢

网友A:
看西门子产品目录,在西门子网站上有下载!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打开S7的硬件组态,就可以知道哪个有什么接口, 之间的不同主要是工作内存,运算速度,可带的IO点数量,及专项功能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