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25F1200T01623与BSM25GP120的区别

楼主(2005-10-09):
各位好,请教个问题,我有2800的机器模块坏了,是型号DP25F1200T01623,手头有BSM25GP120的模块,不知道是否可以调换?如果不能调换,是不是驱动脚的问题,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不能用BSM替换DP模块,他们的温度检测脚位置不一样,下桥驱动脚排布顺序也不一样;DP模块是DANFOSS自己生产的模块,市面上买它不到~~~可以用TOSIBA的MIG模块替换,不过好像也不好买(如果你能买到真货,谢谢,通知我)。我这里是DANFOSS的指定维修中心,有更专业的维修办法,可以和联系我:020-32372001,马

楼主:
谢谢,不过我看了一下模块,针脚都一样,而且我驱动板上的顺序是DB,G1,G2,G3,GND,跟BSM的驱动脚一样,DP的模块跟MIG的针脚不一样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不是吧,哪一年出厂的机器?我的记录应该没错,如果你确认模块脚定义一样就可以替换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蹊跷~~~~~

楼主:
TO:变频新贵 你好,我看了一下DP的模块,发现下桥5个针脚的第一个是空脚,应该是BD脚吧,因为我朋友都说这模块与MIG的模块一样的,跟BSM的有点区别,可是我这快模块跟BSM的一样的,跟MIG的不一样的,至少热敏电阻的脚位与BSM一样,所以我现在也不敢上电试,会不会这模块是丹佛斯新出来的模块呢, 怀疑ING,能查查资料吗? 谢谢啦

楼主:
真的没法再忍了,决定上BSM的模块,还好没炸,看来用BSM可以代替的,想来想去,不会是丹佛斯里面的在搞鬼吧,模块样子换了,型号不变???搞不懂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了,很可能是danfoss的模块封装变了,不过说搞鬼也不至于,大概是为了型号统一增加可替换性所以改动了。 不管怎么说能用就行了。因该是热敏电阻脚不同的模块,驱动脚也不同。即使驱动脚错了也不会炸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