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异步电动机瞬间反向运动的问题

楼主(2005-10-09):
一台异步电动机,是否能承受这样的控制:在向一个方向方向运动的时候,突然让他反方向运动,请问电机是否能承受住呢,我看到有的书上有这类例子 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啦,软启动电机效果更好!!

网友B:
频繁的反向会有问题: 电机要承受很大的因制动和反向所造成的电流 转轴要承受很大的因制动和反向所产生的扭矩 频繁的反向会使电机过热损坏,转轴疲劳断裂。 有这样的案例,通过降低电压和串电阻来限流,限速。

楼主:
谢谢! 我是通过变频器控制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运动的,通过变频器上的转向控制按钮(FR和RR)来控制电机的转向,我想确切知道,如果我用突然用FR和RR来改变电机的转向,这个是否会对电机有严重影响?

网友C:
变频器是有加减速过程的.正反转按扭连锁的控制都行.用FR和RR来改变电机的转向那就更没问题了.就怕变频器制动不够.

楼主:
谢谢大家是朋友! 您说的很对,我也是担心用变频器制动不够,我这个系统是用变频器驱动三相异步电动机来进行位置控制的(按照客户要求),对位置精度有一定的要求,因为没有做过这类控制,所以对三相异步电机的性能不是很了解,请问:在直接给电机断电后(不仅仅是断开RR和FR),电机在空载时的惯性会有多大?系统要求是停止后转动不能超过3圈,那么怎么可以把最小负载计算出来呢?(我用的是普通电机)。如果精度打不到的话是不是只能加抱闸呢? 请各位知道的赐教,谢谢!

网友D:
这种情况一定要过渡过程的:先减速\再停车\再反向..只不过过程短暂而已. 你必须按要求作一下动力核算:由系统开始制动速度\机械惯量\制动时间等参数校合制动力矩是否足够.. 应该注意的是变频器能提供的制动力矩一般不大于额定力矩的150% 变频器应该加制动单元:小功率的可用耗能式,大功率可用再生回馈式..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一下.应该能行.不过电机转3圈有难度.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93782

网友C:
如果你是4级电机.用变频器.极限制动0.1秒.电机要转1.2圈.2级电机要2.4圈.没有理由低于这个值.

网友E:
小型电机没有问题,几百瓦的电机没有问题 大一点的电机就不行了,惯性太大

网友F:
你好关于电机有一个方向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运动是可以的。那位起重机老兄说的软启是不行的,我现在正在建设的一个轧钢车间,其所有辊道都是要求快速换向的。经我们研究全部用频敏启动,效果很好,你可以参考以下

网友G(2006-10-02):
学习学习哦~~
不好意思,不小心多按了建议楼主大大删除

网友H:
系统要求是停止后转动不能超过3圈,这个要求对异步电机来说过高,只能加抱闸!!!

网友I:
试问楼主,是不是在改造龙门刨床?如果是,千万别动这个脑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