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的困惑

楼主(2005-10-09):
向各位大侠请教: 我从Fx-48MR读出的程序传到Fx2n-64MR能直接使用码?不会出嘛问题吧?

楼主:
为啥没人理我?

网友A:
FX-48MR与FX2-48MR是同一个型号; 用FX2N代替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B:
还是先在编程软件上检查一下

网友C:
没问题的,放心用就是了(如果从64MR-->48MR,就要注意输入输出了)

网友D:
可以是可以但是,要注意:内部用的断电保持继电器等的范围有变化,所以这点要注意。例如FX1S中的M380为停电保持型,但是FX2N中就变为普通停电复位型中间继电器了,只有用M500或以上的中间继电器替代。

网友E:
可以,但有些内部的单元数量多少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F:
可能会也现一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