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丹佛斯VLT2815P

楼主(2005-10-09):
请教丹佛斯VLT2815P端子+10V无输出是电路那边出问题,那位高手知道请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24V正常么,电源是从下面的powercard引上来的,顺着查就是了

楼主:
+24V正常的,这里的+10V是指模拟输出中+10V,也就是端子50上的电压

网友A:
50号端子是电压模拟量给定的电源,坏了,寄过来我帮你修,我是DANFOSS的一级代理和指定维修中心;020-32372001,马先生

楼主:
现在以修好,以后有DANFOSS的问题以后还要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