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1S单轴定位的问题

楼主(2005-10-10):
用FX1S-14MT、MR-J2S、同步带组成伺服定位系统,不知那位高手用过,正负0.05毫米的精度是否能达到(0.2s一个起停周期)。

楼主:
加一句,0.2秒内电机需转2周。

网友A:
主要看你的机械设计了,电气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随便都能达到

网友C:
考虑下电机的散热问题,PLC扫描周期也不能太长(程序尽量小).其他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要看你的速度有没有特别要求,PLC的脉冲输出频率不高。精度是没问题的。WWW.KEDELIN .COM

网友E:
这套方案下来价格可能不会很便宜吧,我有台湾的单轴CNC控制系统,含人机界面,配安川或富士伺服,控制方便,编程简单,成本在单轴控制方面应该是最低的,不知道您是否有兴趣。

网友C:
呕吐,PLC直接控制是我现在见到的最便宜的控制方法,不服的顶。

网友F:
精度电气上没有问题,三菱的电机是3000转,一秒50转,所以是可以的,没有问题。选2000转的也没有问题。放心用吧,电气上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些参数还是要设的,放大器里的电子齿轮比什么的

网友E:
TO:fanfare: 不知道是酒喝大拉,还是吃错药拉,怎么在工控网上就吐拉? 这套成本不加人机界面,当然会便宜,加上人机界面你报一个价格,同时我也报一个价格,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该到一边去吐去,我看你不但要吐,而且应该把肠子都吐出来,因为单轴控制器+富士伺服肯定比目前的价格便宜。

网友G:
没有将 fanfare 的帖子及时删掉,是我的错。 说到成本最低,好象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由于系统其他部分的需要,已经有了PLC、有了人机界面,或者单独为一轴控制添加PLC和人机。不是很了解设备的整体情况,对什么方案的成本比较低看法不同,这很正常,至于呕吐,就不必了。在其他论坛,这也许只是一种常规表达方式(尤其是学生出没较多的无聊BBS),不过在这里,还没有这样的气氛。

网友H:
请问单轴伺服系(包含机构和电气)统价格多少才算便宜呢, 应该日本货一个价,台湾东西又一个价,国产又有一个价 日本的10000,台湾的8000,国产的6000有可能吗,便宜吗。 同样是日本的,方案 也很多,要考虑的因素又有很多,怎不能光看做这个系统买配件的钱吧。 到底什么东西才算是便宜,谁都搞不清,这就是如今的市场

网友C:
真没面子,挨批了。帮朋友做案子时为了控制4个伺服,就买了两个PLC。当然我们还有变态的做法就是用一个PLC的,用继电器输出的,频率低点也可以的。

网友C:
to 老宋  其实唯一可比的就是控制器,因为你可以用什么伺服,我也可以用什么伺服,人机也一样的,只是我也不卖这些东西,价格可能没你好。大概看了下永宏的PLC,10点晶体管的,570左右(含税),至于台达,LG等我也不知道了。不知道您老人家的控制器多少钱一台,价格好的话我帮你在苏州推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