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变频器参数设置.

楼主(2005-10-10):
我们有台机床要把主轴转速改为变频控制,请问大家要设置变频器的哪几个参数啊?

网友A:
说不具体!你是技改吗?还是原配的就有,而不知道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是原配就有而不知道怎么用,需要设那几个参数.

网友B:
个人认为根据主轴的特点,应该设置电机相关的参数,加速减速时间,系统的特性,制动方式,电压电流报警限制,过载参数等,

网友C:
具体有:频率参数、电压参数、(V/F曲线)加速减速时间、制动方式、报警参数、保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