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ool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5-10-10):
我想在按钮释放时,实现PLC中DB块中的一个BYTE的8个位的置零,编写了脚本,可以编译,但仿真时却发现BYTE的8个位并未随按钮的动作而改变原有的状态,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正想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B:
确定脚本执行了吗? 没必要用脚本啊,直接选择按钮的功能置0就可以了啊

楼主:
在功能中,我已经添加了脚本。因为要同时实现多个变量的置零,就把变量地址设在DB块中的一个BYTE的8个位,想通过按钮的脚本执行一次来实现,但结果按钮按下时,BYTE的8个位中的变量却没变化,不知哪里错了?

楼主:
to 怪石: 怎么来确定脚本已经执行了呢?难道添加到功能中脚本还不一定执行吗?说详细点儿,好吧? 谢谢了啊!

网友B(2005-11-14):
不好意思,出差刚回来,问题已经解决了吧?
脚本的执行需要条件触发,按理说只要组态的条件产生了,脚本就应该执行。对脚本我也不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