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问题请教

楼主(2005-10-10):
请教:我WINCC程序压缩后拷贝到另台PC,再解压在同版本WINCC下打开时提示: HResult error OX2: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OX8004610a: (null) 是何缘故?如果我不经过压缩,直接拷贝过去,能正常打开。

网友A:
这样做肯定不行,WINCC程序拷贝到另台PC,只有ghost才行。

网友B:
在项目复制器内换名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1。那作备份时是拷贝wincc项目文件夹,然后要在另一台PC上恢复使用,不用整个硬盘或分区的GHOST,就没有办法拉 ? 2。就算用了复制器,备份时还是要拷贝整个复制后的文件夹,我虽然没试,估计根本原因不在此。请教

网友C:
WINCC自己带有项目复制器,不过只能复制到联网的另外一台电脑上。压缩拷贝后我没有试过,但是我直接拷贝项目文件到另外一台电脑上也出现问题,好像是deltaloard.你的出现过吗?怎么解决的? QQ:41158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