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请师兄师姐帮我设计一个电路图

楼主(2005-10-10):
各位师兄师姐们小弟在下面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想请您帮我一下: "在一个圆柱形的容器里,横插一根金属棒且与柱壁不相连,当容器里有物料把它埋没时会发出一个开关量信号.我只想到这根金属棒可做为一个极,柱壁做为一个地极,把它看做成一个电容,物料的多少直接影响电容量的变化."也就是说我想实现的是在这根圆柱堵了时会发出一个开关量信号. 能否帮助小弟设计一个电路图. 谢谢! 回gjzhyu@163.com

网友A:
可以选择料位开关,输出也是开关量;如果只是想检测堵塞的话,可以选择物料堵塞开关。

网友B:
请问,这个物料是液体的还是固体的,如果是液体的就很好控制了,买一个液位控制盒带两根探针,也就是电机,再配上液位控制器,用OMRON的61f-gp-n或者施奈德的液位控制器就可以了,你的控制要求很简单,用OMRON就可以,市场价格大概200块钱左右吧,就可以输出开关量信号了,如果是固体的就得另外考虑了。

网友C:
用光电开关

网友D(2005-11-30):
用现成的料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