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故障VCF求解

楼主(2005-10-10):
大家好: 安川变频器G7出一个故障VCF。我翻遍说明书查无此故障代码。请问诸位有谁了解的。

网友A:
你把电子板查看一下,另外检查一下输出侧互感器

网友B(2007-10-16):
电机联线故障,也就是电机缺相,中点漂移.

网友C:
安川G7故障VCF是安川内部代码,手册上是没有的,VCF的根本原因是模块漏电电流大于检测值了,我也遇到过,而且安川办事处都不知道,是日本方面发传真过来才知道的,一般换的模块稍有不好后就会出现此代码,

网友D(2008-02-08):
该故障引起的原因不明,所以本人只有将其屏蔽,在驱动板右下脚有4只排成一排的四只脚的光偶,具体是那一只我不记得了,将光偶输入侧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6-27):
电中性点漂移,检查检测电路

网友F(2011-07-26):
安川变频器G7出一个故障  UV   DC  BUS  undervolt  就保护了,这是电梯用的,之后抱闸也打不开,手动松闸也不行,得断电后,先走检修后才会恢复,这是什么原因?  请高手详解!

网友G:
最近 遇到一台安川变频器 CIMA HF5S23P7 不定时出现故障 代码 为 UB 一直不能查找原因 ,特此求助 请有经验的 朋友指点。另外,如有其pdf 文档提供 本人将 感激不尽。

网友H:
一般情况是互感器坏了,也有模块主板坏的。

网友I(2011-08-25):
以G7A45P5为例:

PC14(P421F)光耦工作就跳“VCF”,查U2(C339G)周边电路

网友J(2017-01-30):
引用 网友C:
安川G7故障VCF是安川内部代码,手册上是没有的,VCF的根本原因是模块漏电电流大于检测值了,我也遇到过,而且安川办事处都不知道,是日本方面发传真过来才知道的,一般换的模块稍有不好后就会出现此代码,

麻烦问下哪个模块?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