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极性辨别

楼主(2005-10-10):
我有一个场效应管2SK176,2SJ56是两个管脚的,如何辨别它的每个极啊,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
我是个菜鸟,请支招啊

网友A:
G S D 三个脚.用万用表测6次.有6个阻值.外壳是不是一个脚.

楼主:
可能外壳是一个脚,但是只要有6个阻值怎样分辨啊,请赐教,另外如何辨别它的好与坏呢

网友B:
场效应管内有寄生二极管,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任意两脚,呈二极管正向特性的两脚为S,D极.其中S为二极管的正极,剩下一脚为G极.

楼主:
还是楼上这个方法更简单一些,上班时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 场效应是电压控制器件. 两者电极的辨别方法基本相同. 好坏的辨别要测G S D 的电阻值6次.有一个值不对就是坏的. 为了防止击穿.MOS场效应GS极有的内部接入两只背靠背的稳压管.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