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SMC不能实时显示下位机数据问题

楼主(2005-10-10):
使用Wonderware的SMC,一直还以为正常,但是现在常遇到SMC不能正确显示下位机PLC的tag的值,我的上位机程序并未对此tag的值做修改,但是SMC显示确实错误的值,与下位机tag值不一致!请问为何

网友A:
SMC能西安市PLC的值? 你是如何做的?

网友B:
在按照一部分资料上,我设置好SIDIRECT后,使用WWCLIENT检测其S7200或者S7300通讯是否成功时,在SMC中给我的信息中始终是DASProtWarn DASSIDirect Update item (MB0, quality=0x0008) on s7plc DASProtFail DASSIDirect Connection aborted 我现在实在是无计可施,能否帮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同时,我还想了解如果通讯上以后,在INTOUCH中如何定义访问名和标记名?

网友C(2012-09-09):
引用 网友B:
在按照一部分资料上,我设置好SIDIRECT后,使用WWCLIENT检测其S7200或者S7300通讯是否成功时,在SMC中给我的信息中始终是DASProtWarn DASSIDirectupdateitem (MB0, quality=0x0008) on s7plc DASProtFail DASSIDirect Connection aborted 我现在实在是无计可施,能否帮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同时,我还想了解如果通讯上以后,在INTOUCH中如何定义访问名和标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