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300的模拟量输入电缆长度

楼主(2005-10-10):
我的PLC300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与传感器的距离有500m左右,传感器的输出为4--20mA的电流信号,请问可以直接通过屏蔽电缆连接吗?谢谢!

网友A:
500米信号的衰减很厉害,可以添加一个信号放大器增加传输距离。

网友B:
电缆总电阻(600-250)欧姆即可,一般100米2.5的电缆线路电阻在20欧姆左右。
=========================
glenxu@126.com,QQ:3940776
Tel:029-8683638-8003
http://www.xajd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