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配变频器?

楼主(2005-10-10):
电压频率为166Hz转速为10000r/m功率为0.6KW的电机,应该配一个什么样的变频器.以前上学时,调速都是在基频以下的,基频以上对普通变频器有影响吗?

网友A:
对变频器没有任何影响,只要将变频器最大频率调高(一般初始值为50或者60HZ),基本频率调整到166HZ,输出频率大约在333HZ(四级电机),166.7HZ(二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