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网波动国家标准的问题?

楼主(2005-10-10):
谁能告诉我,国家关于电网电压波动的标准?在哪里能找到相关的资料?另 谁有通用标准件的标准尺寸和/或图纸,主要是方头镀锌螺栓的头的尺寸,我最近碰到了16mm、18mm的方头螺栓,但是卖的人说是最新的国家标准,我们也没办法!!!!!!!!

网友A:
GB 12325 - 1990 供电电压允许偏差 10kv及以下三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 7%; 220v单相供电电压允许偏差为额定电压的+7%,-10%; 35kv及以上供电电压正、负偏差的绝对值之和不超过额定电压的 10% GB 12326 -2000 电压波动和闪变 电压变动限值 变动 频度r/h-1 电压变动/% 变动 频度r/h-1 电压变动/% 低压、 中压 高压 低压、 中压 r≤1 4 3 10<r≤100 2 1<r≤10 3 2.5 100<r≤1000 1.25 各级电压下的闪变限值 系统电 压等级 低压 中压 高压 短时间 闪变值 1.0 0.9(1.0) 0.8 长时间 闪变值 0.8 0.7(0.8)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