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WINCC与PLC的PROFIBUS-DP光纤通讯

楼主(2005-10-10):
我在建立WINCC与PLC的PROFIBUS-DP光纤通讯时,WINCC侧采用CP5611通讯卡,PLC采用CPU 313C-2DP,中间用两个国产的RS485/光纤转换器连接,问题是这样的:CP5611和CPU的DP口均可用PROFIBUS总线插头连接,但光纤转换器的RS485侧是接线式的,我该采用什么方法连接这两个端口呢?

网友A:
可以直接接线,不用总线插头,笔者已经用过,没有什么问题. 但需要注意总线的接地要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