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变频器?通用变频器?

楼主(2005-10-10):
请教:工程变频器与通用变频器有什么不同?是根据什么分的?另外依此根据还有什么变频器???向各位高手请教 !

网友A:
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应该具备以下一些特点(不一定是全部): 1. 带矢量(DTC)控制功能,带转矩控制,支持各种电机 2. 支持较大功率,有些可以提供柜体 3. 支持各种通讯协议(RS485,现场总线等) 4. 支持直流母线连接 5. 应用软件,各种选件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