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MRON的脉冲输出指令如何用???

楼主(2005-10-10):
最近刚学着用OMRON的PLC,但手头上资料有限,学起来比较困难。现在要用到脉冲输出指令,用于控制步进电机。请帮忙编个小程序,要求:从1001输出1KHZ的脉冲,谢了!

楼主:
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的是OMRON的型号是CPM2B,是继电器输出的,是不是没有脉冲输出功能?

网友A:
晶体管的才具有脉冲输出功能

楼主:
谢了老五兄,我明白了。

网友B:
有一台CPM2A,通过SPED给速度,通过PULS给脉冲数。 3个问题: 1. 端口000,001,是指什么? 是脉冲输出点0,1吗?具体到这款PLC是不是就是 10.0, 10.1输出点? 2. 第二个参数 000,001,002,003是模式, 分别对应哪些模式? 3. 频率与脉冲数, 与设置值如#0100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没有看过手册, 请教老五兄和其它高人。 还有让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停机,是不是 可以将速度、脉冲数置0就可以? 谢谢!

网友C:
欧姆龙CXP-V4.0,V5.0和PLC仿真软件,西门子,三菱,松下等其它品牌PLC编程仿真软件,各种触摸屏编程软件,各种手册请到网站:www.jiangwenyi.com下载

网友A:
晶体管输出点01000,01001,如果不考虑干扰就是方波。 独立模式,连续模式 频率的最小单位为10 所以#100为1000Hz 脉冲数为100

网友B:
谢谢 老五。 今天看了手册, 是这样。 还可已 INI 000, 003, 000 停机。 是吧?

网友B(2005-11-09):
还是有个疑问。 我的脉冲频率为DM1050, 它由DM1056与IR250向加(ADD)得来。 DM1056通过 Mov #500 h得来, IR250模拟量约为#160BCD.
问题1:通过ADD DM1056,250,DM1050 后,DM1050是不是=1280+160=1440bcd;
问题2:这个DM1052 作为频率,是不是超过了范围(10Hz~10KHz)?
麻烦老五和其它知道的人回答一下, 谢谢!
另外,Omron的,不能直接Mov bcd立即数吗?

网友D(2006-05-13):
  我刚学用OMRON的CP1H型号的PLC,有个问题向各位老师请教:
     1、 怎样实现现场读进来的模拟量数据的存入,以及当内存不足时报警?

网友D:
  我刚学用OMRON的CP1H型号的PLC,有个问题向各位老师请教:
     1、 怎样实现现场读进来的模拟量数据的存入,以及当内存不足时报警?
     2、请帮忙编个小程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