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pware与OMRON CVM1-CPU21通讯

楼主(2005-10-10):
求助各位大侠,我现有一台OMRON CVM1-CPU21 PLC(串口通讯)和一台AB-SLC/505(以太网通讯。原先方案:采用KEPWARE与AB-plc直接通讯;通过OMRON SYSMAC OPC 和FINSGATEWAY 再与KEPWARE 的client 通讯,AB速度挺快,但OMRONPLC速度非常慢,要8-9秒才执行,怎样解决速度慢的问题。谢谢! 我考虑采用KEPWEAR与FINS直接连是否能快一点,FINS能PING通,但KEPWEAR与FINS连不上。

网友A:
opc的方式也是很快的。不知道您的系统是如何组态的。您可以用一个opc的客户端进行测试。看看数据是否很慢,如果还可以就是您的kepware的设置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刚接触OPC这一块,对怎样用opc的客户端进行测试还没用过,能详细给我说一下步骤吗? 邮箱qbs00@126.com,再次谢谢 我把OMRON SYSMAC OPC 和KEPWARE都重装后,经过重新设置,2-3秒可以执行,现在应该是正常吧。OMRON技术支持的钱工试过,KEPWARE通过FINS协议直接可以与PLC连上,我还没到现场试呢,速度应该会更快。

网友A:
fins协议是比较简单的协议。 您可以试试, 不过opc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每秒钟再opcsever和client的数据可以达到上万个字。

网友B(2008-10-17):
可不可以把OPC共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