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编程软件加密

楼主(2005-10-10):
除了在台达PLC编程软件的《设定》里面设密码以外,可不可以在程序中加密码呢? 诸如OMRON中的FNC49 #000 #000 **** 如果在《设定》中设置了密码,他人的电脑可不可以进去呢? 希望各位大虾赐招!!

网友A:
如果在《设定》中设置了密码,他人的电脑进去时需要输入密码。

网友B:
台达只有SA系列的PLC不易进入,其他的你设定了也没用,你只有在程序里设计一些方法.

网友C:
对于加密的台达PLC,如何进去??

网友D:
台达ES/EX/SS机型由于M1069密码没有意义。 但可以提供两个小方法: 1、修改PLC站号D1121的值,缺省状态下该值为“1”,改为其他值时,编程软件中如不做相应的修改将不能通信。 2、在程序中始终将M1069置ON,并动态修改D1013、D1014的值 此两方法也只对新手有效,因为无论那种PLC都只在"run"状态下执行指令,当“STOP”时,PLC的内部数据不会做任何改变。

网友D:
还有就是提醒"kongsheng他爹",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用此名称,这样不会对我造成任何损害,反而是对你自己和你自己亲人的侮辱。

网友E(2005-11-30):
kongsheng他爹
 好像对台达PLC非常了解,那遇上台达SC、EH型机被加了密又该怎么办呢?只是作研究之用。

网友F:
是啊,kongsheng他爹
台达的SC和EH型机又该怎么解呢?

网友B(2006-03-20):
以前的EH机型很易解,现在新出的机型程序是传不上来的,他通讯时是不回传密码的.

网友G: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丘,你做到了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丘,你做到了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丘,你做到了吗?

网友H:
好,相当的好

网友I:
  楼上第三讲的"以前的EH机型很易解"的以前是指哪一类型的?请赐教?

网友F(2006-05-21):
偶研究过,现在台达SC、SA、EH主机的加密方法都是一样的,应该用通讯的方法是可以觖的,但时间会比较长。方法是穷举法。
觖密就有这个规则:当你发送的密码是正确的时候,它会反馈相同的数据回来。

网友I:
 to:阿意:我听台达人员说:"EH PLC并不反馈数据",不知是否是真的!

网友J:
如果如楼上" 阿意"所说 SC、SA、EH主机的加密方法都是一样的话,那台达PLC根本无密码可言,甚至不用任何解迷软件,也可以读出SC、SA、EH主机程序,而ES\EX\SS等机型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