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可以调整检测距离的接近开关吗?

楼主(2005-10-10):
我在杜邦数码印花机上看到一种可以调整检测距离的接近开关,不知道各位有谁知道这东西的?帮帮我好吗?小弟感谢了!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

楼主:
我想不调整机械位置而改变接近开关的检测距离,请问我怎么才可以做到呢?

网友B:
你要圆型的还是方形的, 可以给你定制. www.techcore.com.cn

网友C:
你好,我们公司专业生产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可以帮你解决问题。另外麻烦大家帮我介绍一些用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的厂家,以及哪些行业用量大一点(100以上)谢谢 jameshuang77@sohu.com 黄先生 013867708327

网友D:
可以选量程大些的传感器,配二次仪表调节

网友E:
同意周公意见,定制的霍尔接近开关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和我们联系吧025-86419504-16 南京中旭科技 开发部 王耀

网友F:
我见过,在火车轨道衡上用到过。

网友G(2005-11-21):
你要圆型的还是方形的, 可以给你定制 lisayin@yeah.net

网友H(2006-08-08):
   无锡图邦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代理德国Turck传感器,美国Banner光电开关,
美国康耐视Checker视觉检测系统,美国Red Lion数显温控仪表,德国Escha接插件,韩国Top触摸屏,
以及意大利Eltra和德国Kubler编码器产品,具体情况可上公司网站查看,供货渠道好,价格优,欢迎来电垂询!

网址:www.wxtbe.com
地址:无锡市清扬路7号联通大厦1001-1004室
电话:0510-85034417  传真:0510-85034420  手机:13921112950 张先生

网友I:
我见过,是光电接近开关

网友J:
SICK的通过调节灵敏度,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K:
   接近开关应该能调整距离啊,霍尔接近开关有点问题,难道还要在前面放磁铁不成。电感式的很少能调节距离,但电容式的没问题。不知搂主食用来检测什么的?

网友L(2006-09-17):
用日本KEYENCE的数字光电传感器,在最大检测距离与最小检测距离之间任意进行数字设定,相当简单.

网友M:
电感接近开关通常都不能调节距离,光电开关与电容接近开关一般都能调节,因为你不可能把光电看成接近开关,所以不知道你看到的是不是电容形式的?而且在通常情况下,电容的都可以替换电感的,只是价格要贵点,但是我相信,如果电感的能做成可调节的,价格也一定不便宜.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过可调节的电感式接近开关.
如有其他问题,可以给我留言我们可以共同讨论!

网友N:
有,施耐德的可以,但是在0~15MM之间

网友O:
光电的可以,我有用过,价格也不贵

网友P:
上海精浦的有一款8192线/4096圈的光电编码器,可输出8-16个位置开关,检测位置可任意调整。且价格经济。

网友P:
对了,值得提一下的是,此编码器已在某纺织机械上成功运用。它的使用情况是,走车3米来回运动,4个凸轮开关直接提供4个位置定位,RS485信号输出绝对位置信号进PLC。

网友Q:
用瑞士contrinex的吧,可以通过软件调整检测范围,非常方便,我们全国各地都有办事处,你是哪里的,可以问我们最近的办事处要样本

网友R(2006-10-25):
用电容式的接近开关,可根据需要调整量程,你所需要多大的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