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助 两台MASTER-K120S一台为主一台为从与iG5A的通讯

楼主(2005-10-10):
MASTER-K120S一台为主一台为从 主站用RS485分时分地址给变频器ig5a和从站通讯. 是不是就是用 DSND 和DRCV 给不同的站发信号?

楼主:
数据的输入是主站通过RS232 与触摸屏通讯

网友A:
K120S有3个通讯通道. 如果程序复杂而硬件简单的方式就是。使用一个下载口RS232和一个485。 下载口连接触摸屏。485连接从站一个PLC和一个变频器。使用用户自定义协议。但是程序和参数设置上复杂一点。 如果选择程序简单,硬件复杂。就是使用两个RS232口,一个485。 485通道连接一个变频器,使用专用协议,不需要写程序可以直接通讯。 RS232,一个是2、3、5,连接触摸屏,一个是4、7、5,连接从站PLC,使用专用协议,程序很简单的。

网友B(2006-07-13):
反应堆能说详细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