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电话线连接两个设备

楼主(2005-10-10):
有一个设备带RS232接口,想通过电话线远程连上电脑,设想: 设备--modem--电话线--modem--rs232/tcp--网线--电脑 不知可行否?搞不清楚modem要怎么拨号,如果是电脑跟电脑连接,还可以拨号

网友A:
我们的产品完全能满足你“设备--modem--电话线--modem--rs232/tcp--网线--电脑”的要求,具体请和我联系。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电话:0510-5110721、13585021185

网友B:
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人机界面加猫拨号上网,把数据传到远端电脑。 (美国红狮)Red Lion G3第三代人机界面                   新的G3 HMI为您提供多达5种不同类型的即时的高速通讯接口,不管你选择哪个制造商,G3 HMI都可满足您的要求,而且这仅仅是开始。       产品介绍       ■多种整合的即插即用式通讯卡       ·与多达五种串行设备通讯-PLC、PC、驱动器、PID控制器,波特率可达115KBaud       ·10/100Base-T以太网:通过您的网络系统快速获取数据;从远地点遥控和排除故障       ·通过随机电缆USB端口可提供快速下载       ·多种协议转换功能,标准的和非标准的       ·数据记录,趋势显示和历史数据显示       ·C语言平台提供更强的数据处理和逻辑控制       ·支持GSM型Modem,能发SMS(短信)              ■无以匹敌的计算能力       ·32位浮点运算       ·配方处理、数学表达式计算       ·100个警报点扫描器       ·实时调度器、时间记录、时间标记       ·使用方便的快闪卡,内存实际上可以无限大              ■价格低、总成本低       ·完整配置的G303成本比其它3”的HMI低,但却有超群的性能       ·使用免费的Crimson软件,浏览       http://www.redlion.net/Support/Software/Crimson2.0/Docs/Crimson2CNR6.pdf 可得免费的版本并更新       ·直观、完全可调的灵活性为您和您的用户节省时间

网友C:
可以通过采用虚拟串口服务器的方式进行,这样,电脑可以采用串口拨号的方式,虽然实际的物理线路是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