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0模拟量丢失的问题

楼主(2005-10-10):
400会经常出现模拟量丢失的报警。但DCS那边说他那又没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这与哪些因素有关?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A:
您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400输入端是否有模拟量的信号,然后到400的菜单中,通过面板监视一下当前的模拟量值看看是否正确就可以判断是哪一方面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