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5-10-10):
请教各位老师一台30千瓦深井泵距离变压器500米用多大的电缆才能工作?谢谢。

网友A:
个人观点 建议用25MM以上的.

网友B:
铜线的,25MM可以的

网友C:
对,铜线25*4的就可以。不过最好还是用35*4的

网友D:
最好用35平方一上,我有相关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