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变频器,请教一简单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5-10-10):
初学变频器,请教一简单的问题! 就是机床主轴电机用变频器控制,AVT28。应该是可以任意调速(150-3000r/min),无级调速。我对“多段速度预置”不太明白,不知道有什么用?预置后就不能调到任意速度上了吗?小弟谢谢诸位回答。

网友A:
多段速度:给一个指令则变频器输出一个固定的频率,这个指令可以是某个“多段速端子”动作,也可以是“多段速端子”组合一起动作,可看一下变频器说明书,用于只需要固定速度的场合,如工业洗衣机,电梯。电位器与多段速控制可同时存在,但多段速控制有优先控制权。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知道多段速度是通过控制回路中若干个触点的不同组合来设定的。这样不就成了有级调速了吗?PLC是通过控制电位器(在变频器里)来对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