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20V,频率60Hz

楼主(2005-10-10):
各位兄弟朋友,大哥大姐 你们好,请问一下有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环境, 三相220V,频率60Hz,因为我们的产品要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我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下 把我们的产品测试好才能出货,哪们好心人能够给点建议或者说是帮助,真的感激不尽, 在此先说下多谢, 10。10

网友A:
这位朋友你好,我想要得到三相220V,频率60Hz可能要先讲三相380V的工频电压用变压器变成三相220V的工频电压,再用变频器变成频率60Hz.

网友B:
对,楼上的这位朋友的想法很好,我支持!

网友C:
定做一个变频电源

网友D:
用变频器就可以了,频率V/F控制的就行,然后你要算算222V对应60HZ时最大频率是多少。

网友E:
用一只变频器即可,调整变频器的V/F比,使输出60HZ时对应220V即可.但变频器输出的是一个类似正弦波的波形,不知是否满足你的测试要求.

网友F:
变频器只能接电动机的负载; 如果用其它设备购买变频电源,不过价格比较高;

网友G:
说一下产品的种类.输入电压.

网友H:
多大功率?一般如果在2。2KW以下的话,用二进三出的小变频器就可以,大的,直接用变频器就可以。 注意,不要碰被测工件,可能带点电。

网友I:
可以用变频电源或变频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