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请教:超声波流量计准不准.影响因素有多少.

楼主(2005-10-10):
超声波流量计准不准.影响因素有多少.管子的内径是有可能变小的.

网友A:
个人认为受管径的影响较大。

网友B:
1.流量计离干扰太近(比如:泵、电伴热、大功率设备) 2.流量计前后的直管段的长度(前有7d 后有3d)

网友B:
补充:滞后较严重

网友C:
安装、两相流、前后直边段都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