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一般用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5-10-10):
温度传感器一般用的是热敏电阻(铂丝)和单结晶体管.压力传感器一般用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A:
热敏电阻 <> 铂丝 ‘单结晶管’? 莫名其妙! 压力传感器这里先前有大量讨论。

楼主:
谢谢.我刚全面接触仪表.不懂的太多.请各位指教. 热敏电阻虽然有较大的温度系数.但为非线性.我见过仪表用的是100和400的.硅二极管和PN结的三极管温度系数太小.我见过的用于模拟电路.只有单结晶体管.才有克服这些缺点的特性.他的电阻温度系数的离散性偏差小于1%.是线性的.精度较高. 发射极与一个基极连接后.与另一个基极的电阻为5-10KO.是正温度系数.线性. 我想知道压力的.

楼主:
压力的在那里.请帖一下网址也好.

网友B:
压电材料:(1)压电晶体:石英、铌酸锂晶体 (2):压电陶瓷

网友C:
温度传感器一般用的是热电偶和热电阻,压力传感器一般用的是弹簧管、膜盒、膜片、波纹管

网友D:
压力的有很多:石英(包括压电陶瓷)、应变电容、压阻、压磁、光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