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历史数据存到**.CSV文件中?

楼主(2005-10-10):
请问各位: 我在INTOUCH中调用向导中的历史数据向导,想把历史数据写到**.CSV文件中,在输入日期、时间、采样时间、采样时间间隔后,历史数据向导上的按钮时出现了“STARTDATE 项目失效”,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来解决?如果写入后,是不是就可以在**.CSV文件中看到写入的数据了?

网友A:
使用Intouch 自带的小程序HistData就可以生成**.CSV

楼主:
调用HistData后,输入日期、时间、采样时间、采样时间间隔,把历史数据写到项目文件夹下的HistData.CSV文件中,可是打开没有任何数据,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要存储某一段历史数据到**.CSV文件中,要输入哪些参数呢?

网友B:
好像是你的startdata的数据格式不对,我用的是yyyy-mm-dd就可以,但是很多论坛上说是根据系统时间设定一致

网友C(2006-03-27):
需要调整windows本身的时间格式

网友D:
小点数工程用他还不错,大点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