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潜水泵运行几小时过流跳闸故障

楼主(2005-10-10):
潜水泵运行几个小时过流跳闸故障: 1、水泵电机、叶轮各部分检查全部正常,跳闸后检查绝缘都很正常,可以确定的是潜水泵部分是正常的。我们判断问题会出在电气部分。 2、电气是ABB软启动器的,运行时供电电流、电压、电机三相电流都很正常。跳闸现象已经出现过几次。 3、有没有可能因为软启动器的原因引起这种故障。 4、还有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故障?有没有可能因为补偿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水泵电机功率有多大?电压稳定吗?

网友B: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我们用的是大功率的风机.现象和你的一样,运行几个小时过流跳闸,检查电机和ABB的软启动器正常,最后更换了软启动器外部输入软启动器的继电器毛病解决了,你也可以试试.我们是一个污水处理厂,在海边,空气比较潮湿而且盐份叫高,造成继电器触点氧化

网友C:
在高负载的情况下,电器保护回路以处于临界状态。当水中有杂质或水锤现象时会产生力矩过大,造成堵转现象使电器跳掉

网友D:
我有一次也碰到这种情况!原因是空开损坏!更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