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潜水泵运行几个小时过流跳闸故障

楼主(2005-10-10):
潜水泵运行几个小时过流跳闸故障: 潜水泵电机工作电压690V,功率360KW,额定流量2000m3/h,扬程47m,配ABB软启。 1、水泵电机、叶轮各部分检查全部正常,跳闸后检查绝缘都很正常,可以确定的是潜水泵部分是正常的。我们判断问题会出在电气部分。 2、电气是ABB软启动器的,运行时供电电流、电压、电机三相电流都很正常。跳闸现象已经出现过几次。 3、有没有可能因为软启动器的原因引起这种故障。 4、还有什么原因引起这种故障?有没有可能因为补偿电容的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机的接地是否可靠,如果有接地现象,但是不是很严重,就会出现仍然可以运行,可能出现故障报警。